[求助] IC pad/ball的区别?

楼主(2018-04-30):
pad是指IC芯片的出PIN的引脚。那通常封装所说的ball是指什么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说的应该是BGA packaging 里面的bump

网友:
pad是wirebonding的讲法吧
bump是top metal上打的pin脚,等同于pad
ball是封装长了一层RDL之后再连线出去的pin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