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封装PAD/BALL区别?

楼主(2018-04-30):
通常所说的PAD是指芯片向外的引脚。那么通常所说的封装上的ball是指什么呢? 是指PAD连接到封装lead上的球吗?
不懂,请教一下。

网友:
pad有die pad和ball pad,如果是wirebond封装,die上面出的要打线到框架上的金属pad就是die pad或者叫做bond pad,BGA封装基板底部长球的圆形pad叫做ball pad,ball是长在ball pad上的ball,也可以叫做ball pin,LGA封装基板底部不长球的矩形pad是pin,所以金属块都可以叫做pad。

网友(点评):
专业,目前只有接触只有第一种,第二钟看过视频

网友(2018-10-04):
进来也学习下。

网友:
太简单的问题了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