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锁相环电路级仿真

楼主(2018-05-01):
请问PLL电路级仿真一般要仿哪些参数哇?具体怎么仿真呢?小白求指点

楼主:
还有每个模块仿真的时候要怎么给输入呢?

网友:
你这个太白了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比如,怎么仿相位噪声呢?

网友:
可以参考国内的硕士论文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同模块不同仿真方法。推荐你看一个。 spectreRF workshop, noise aware pll design flow. 这个是一个feature,不过里面也说了怎么仿真相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