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大佬用过OV7670摄像头?

楼主(2018-05-02):
看时序一帧的时间是510*784Tp,但是资料上说有656*488个像素,这个怎么理解啊?

网友:
阔以设置

网友:
从波形上看,有效像素是640x480, 不知道你说的数据从哪里来,
把datasheet 上传一下,我看看

网友:
行数:480(有效)+10(后dummy)+17(前dummy)+3(vsync占掉的)=510
列:640(有效)+144(dummy)=784
我猜sensor的实际感光矩阵可能是比标称有效的稍大,满足特殊需求,正常默认需求是VGA的图
以上都是废话,以下是正解
总感光矩阵是656x488(RAW格式),yuv mode最大有效只能是640x480,应该用边界多出来的点做插值了另外,一帧的时间,如果你不修改dummy,应该是固定的784x510  pix_clk

网友:
HREF信号有效是一行有效的前提,那么从图中看出共有480行
一行中有效的像素是P0-P639,总共640个点
所以分辨率就是640x4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