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根bonding wire走多大电流

楼主(2018-05-02):
通常一个跟bonding线走多大的电流?谢谢!在什么情况下,会考虑多跟bonding wire并联。

网友:
4、500 mA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和打线材料、线径、温度有关,从300ma到1a不等

网友(2019-01-18):
回复 楼主:

   跟直径有关,Cu丝25um直径的持续电流0.4-0.5A,峰值电流0.9A左右

网友(2019-06-02):
新手上路

网友A:
跟线的材质线径长度有关,一般情况先铜线25u线径认为可走持续电流500mA,极限电流1A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跟线的材质线径长度有关,一般情况先铜线25u线径认为可走持续电流500mA,极限电流1A左右。 ...

铜线 25.4um =1mils   ~0.5A , 那金线 1mil可多大电流 ??不过现在金线贵 只有pinsot236比较可能会打, 现在 topmetal 8k 也能上铜线, 早期都说要 20K ,  . bonding wire  还有 阻抗 问题. 有看过 USB power switch   x4~x5   bonding wire .  一来是 switch OCP  > 1A , 但最主要 bondingwire 阻抗   >> MOS阻抗

网友(2020-04-16):
这个你直接从键合丝厂家应该能要到,看你要CU 还是AU 多粗。他们都会有参数的

网友(2020-05-28):
材料 直径有关,粗铝丝可以走10多a的也可以

网友B:
某封装厂提供的数据,仅供参考,如有侵权请通知我删除。影响因素有:材质、线径、线长等。

网友(2020-07-31):
引用 网友B:
某封装厂提供的数据,仅供参考,如有侵权请通知我删除。影响因素有:材质、线径、线长等。

学习了,mark一下

网友(2020-09-30):
学习了,似乎各个封装厂的数据还有些差异

网友(2024-01-31):
看TDS啊,有截断电流大小,不同线长 要换算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~有大神能分享ribbon/还有铝线的资料吗?

网友(2025-03-03):
引用 网友C:
用于计算bonding wire的寄生电阻和电感的网页小工具
https://chemandy.com/calculators/round-wire-resista ...

好东西啊

网友(2025-10-09):
这个一般封装厂会提供数据,金线和铜线也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