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一个反相器的PMOS与Vdd之间串联一个小电阻有什么作用??

楼主(2018-05-02):
只是一个普通反相器,但是上面串了小电阻,这个电阻比较小,串联的,能起到什么作用??有好处?

楼主:
限流?翻转点改变?

网友:
限流的可能性不大,那么是LAYOUT跳线 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过感觉这电阻有点小,降压不会太大。有没有其他用处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是做跳线的,PMOS的S区紧挨着vdd连线,不需要加跳线的,反而接到一个poly电阻R再连到vdd

网友:
从小信号方面分析,应该可以得到答案

楼主:
小信号??它只是一个数字电路里的普通反相器,要分析小信号?

网友:
模拟IR drop吧,瞎说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问得好,不过俺也不知道

网友:
减少瞬态电流峰值

网友:
你這inverter size很大嗎?
1. 限電流
2. esd保護

网友:
如果这个反相器正常工作时,输入是个恒定高电平,则就是个esd检测电路。当esd来时,会产生一个高脉冲,给其它地方用。其它的嘛,它就纯粹是个反相器,沟道电阻比这个比率大的多吧,没有什么用。。

网友:
同意十一楼。不要想太复杂了。应该就是做一个缓冲保护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尺寸不大,PMOS才5:0.5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嗯多谢哈,懂了些。芯片里用的ESD有专门电路模块,这个反相器是内部的。多谢哈

网友(2019-09-29):
缓冲保护,降低瞬态电流

网友(2020-10-21):
hello你知道了吗

网友:
比较同意11楼的说法,应该就是为了减小瞬间电流的。

网友(2023-12-08):
降低翻转电压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