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判断一套std cell library的好与坏

楼主(2018-05-02):
各位大牛,请教个问题,同样一个工艺,有两家IP公司,分别做了一套std cell library,请问有什么参数可以判断哪一家的library更胜一筹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前一段时间对比过同一工艺下不同IP公司做的SRAM,主要对比功耗,差别不大。对于单元库或IP的工艺库,我觉得主要对比指标是时序、功耗、面积,或者说成PPA(Performance, Power, Area),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:
1)对于时序:
拿一些电路的RTL代码(最好具有代表性)分别使用不同IP公司的单元库进行综合,时序约束一样,综合工具也一样。然后使用PrimeTime进行时序分析,对比关键路径延时,既然是IP公司提供的单元库,我觉得这个不会有多大差别,这里主要对比另一个方面。在不同的工艺库下,对比PrimeTime计算出来的最长的N条路径的延时与这些路径的spice仿真延时。这里PrimeTime是可以调用Hspice进行仿真这些路径的延时,并且可以输出对比误差,都可自动化完成。在不同IP公司单元库下,PT vs. spice对比中误差较小者更优,因为在芯片设计的不同阶段,spice仿真结果肯定是最精确的,毕竟单元库中的查找表数据也来自spice仿真。
2)对于功耗
功耗对比其实可以类似时序对比,但时序对比的是路径,功耗却要仿真整个电路,而整个电路的spice网表仿真不太现实。因此可以直接用PTPX报出这两套单元库下电路的功耗信息,并不对比PT vs. spice的误差(除非电路比较小,最好不要大于一个万门,否则仿真极慢),这里PTPX读入的激励文件要一样。
3)对于面积
综合完之后直接报出面积就可以了对比分析了,面积较小者更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