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多bit跨时钟域处理疑问

楼主(2018-05-02):
多周期路径规划

多周期路径规划
这里的多周期路径规划看的不是很明白,原文的意思是增加一个控制信号进行跨时钟域同步,要传输的多bit数据信号无需同步就可以稳定的传输到目的时钟域吗?

网友:
不知道这书在说些什么。。。
异步转同步有几种常见的方式,看附件文章吧 跨时钟域设计.pdf (609.13 KB , 下载次数: 174 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版主

网友:
利用multi-cycle采样来做到防止踩到亚稳态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多bit数据跨时钟域不建议用多周期采样处理

网友:
这个书应该是说做一个脉冲当握手信号,后级采样根据脉冲去做

网友(2018-06-06):
FIFO可以吧

网友:
这是握手方式传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