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LSW中找不到nwell,poly,metal,pimp,nimp这些layer

楼主(2018-05-02):
为什么我attaching to 到自带的工艺库“cdsDefTechLib"后,在LSW中却没有nwell,poly,metal,pimp,nimp等等这些绘制cmos需要用到的layer,只有annotat,align,text,y0,y1等其他一些layer,我试了另一个自带工艺库”basic"也是这样,这是正常的吗?

网友:
要购买你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“要购买你牛”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~~~~~
cdsdiftechlib  的意思是cadence definition technology library  cadence自带的TF
所以你需要一个匹配你的工艺文件,也就是TF
比如 SMIC 0.18
tsmc  0.18  等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是不是下载来安装就可以使用了?

网友:
要有对应工艺techfile,你调用一下就可以看到了,软件自带的直接调入肯定是不行的,你可以自己编辑看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很多教程里都没写需要去下载techfile,我还以为软件自带的也可以用呢。

网友(2024-09-06):
正好碰到这个问题,拷贝的其他工艺是设计文件,需要attach一下tf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