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大佬,LVS报错

楼主(2018-05-02):
如图,LVS通过,但是ERC报错,一般这种情况属于什么错误?

网友:
好好看下这条规则

网友:
软连接,意思是说你的guardring没有连接到电源地上,有些工艺检查比较严的时候会要求多少u之内要有连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会对性能有影响吗

网友:
软连接不要有。

网友:
影响是肯定有的,版图上除了NW之外都是PW,你这里应该是PW上打了2根背栅却没有连起来,实际上这2根背栅通过PW是连在一起的(准确的说是2根背栅之间通过一个PW电阻连起来),如果是相同的地用金属连起来,不同的地(如数字地模拟地)用标识层区分开

网友:
软连接,有SUB浮空没有用金属接到地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