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频短信号如何采样 如何FFT

楼主(2018-05-03):
频率30HZ  信号长度33MS 一个周期就消失了,接着下一个周期又是其他信号了,再下一个周期这个信号又回来了,这样的信号如何采样(采样频率多少?),采集多少点,进行FFT比较合适?请教高手指教!

网友:
这个取决于频率精度的要求。
f/N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因为我计算了一下,好像在信号的每个周期内做FFT,好像频率分辨率不能做到我要求的1HZ。所以我想用下面的方法:我想把这2个信号,高速采样取平均值下来,分别存储,再周期延拓,最后对每个信号单独FFT,不知道是否可以?谢谢!

楼主:
这几天复习了数字信号处理:好像越来越多问题,什么是周期信号?大周期,小周期,比如我上面的问题,为了满足采样定理,可不可以假定信号的频率是10HZ(原来实际信号30HZ的倍数关系,相当于增加了信号的周期,相当于插值了,意思是增加了采样点,提高频率分辨率)Fn=(n-1)FS/N;因为我不做高速,时间是允许的,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对采样点做FFT!谢谢高人指点!

网友:
信号频率不会变,你可以将信号的多个片段拼接后整体做FFT,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只要拼接正确即可,采样点不能多或者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 我试验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