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时inout端口怎么设置时序约束

楼主(2018-05-03):
对于inout的端口怎么设置时序约束呢,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都设置为T的60%的话,肯定会有VIOLATED的啊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?

网友(2018-06-15):
问题解决没有的?
我是用set_max_delay (1.2T+actual_delay_for_in2out),这样时序报告里面input/output delay 各减去0.6T,剩下的给in2out逻辑
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

网友:
set_input_delay    -max value
set_output_delay  -max ...   -add_delay

网友:
好用的话告诉我

网友:
感觉不行,你这样会把in2reg的地方也设置了max delay。同一个portA,既有in2reg的path,又有in2out的path,这样设置应该会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你说的in2out 的path 具体掉指那一条啊真没注意过你说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