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wellbody层

楼主(2018-05-03):
在TSMC18工艺中每个管子的栅都有wellbody包围,wellbody层的作用说的是用来定义栅区的,好想不是mask层。请问不加wellbody层可以吗?

网友:
wellbody,看看是什么情况用到,drc。LVS,还是参与运算产生MASK,不想看可以把层次隐藏,调用的器件最好不要改层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