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ocAddRepeater 怎么加串联的BUFFer

楼主(2018-05-03):
200资产
我想做一个 10驱动的BUFF串联 path做测试用,place design之后,用eocAddRepeater -term没用明白。。。不是在已经存在的path上加BUFFer,而是需要新创建一条一条buffer串联的path,也就是说需要加buffer的同时把他们串联起来。
大神帮看看,先谢过了!

网友:
-term 后面跟pin ,你可以直接从一个port开始做,-net -cell

楼主:
在线等。这个我知道要用循环,就是这个eocAddRepeater 这个命令没用明白,求帮助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-net 指的是原来就存在的net吧。如果原来不存在这个net是不是要用-newNetName啊

网友:
-term和-net是不能同时使用的,-term会在指定Term的前边插入一颗BUF,而-net的话,BUF会打断这根Net。两种方法都可以;但是如果Net的fanout都是1的话,没什么差别,而如果fanout大于1的话,-term后边需要加上所有的input才可以与-net等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