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ADC中根据DNL求单位电容大小的疑问

楼主(2018-05-03):
各位:设计10位SARADC,想根据ALLEN写的《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(第二版)》中的公式10.2-26来设计单位电容,该公式如下:
不过这个公式是否正确?比如设计一个10位SAR,不采用分段。在DNL小于0.5个LSB的前提下,求得△C/C=(0.5*1/(2^10))*100%=0.048828%。这个值太小了,得需要多大电容才能得到这种匹配程度?

拜托大家帮我看一下,是哪里出问题了?多谢!

网友:
这么求是最坏情况,也即msb电容偏大(小),其他所有电容值都偏小(大),所以求出来的值偏小,如果你算3个sigma,你求得的适配会更小。比较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建模来仿真确定适配,你可以看点讨论电容失配对dnl的影响的论文。

楼主:
公式中的△C和σ(C)有啥关系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万分之四很小么,几pF应该就能达到了,你找下工艺model里的电容匹配参数或者仿真一下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单位电容就需要1pF,10位SAR的最大电容为2^10pF!这需要多大的面积啊!

网友:
从测试结果来看,工艺文档提供的mismatch一般比较保守,偏大。

网友(2021-06-18):
最近同样遇到这个问题,请问楼主有解决吗?能否指点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这边建议建模仿真下,然后对照model取值。

网友(2022-05-27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C并不是单位电容,而是MSB的电容大小,你再去看看推理过程,或者你可以自己把结果折算为单位电容,然后再算一下公式的结果

网友(2023-02-15):
楼上说的对,书中C是最大位的电容,并不是单位电容,需要自己折算下

网友:
Don't use binary weighted, go with the segment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