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ve波形中assertion成功不显示

楼主(2018-05-03):
源代码很简单,如下
sequence core_rst;
  !`CORE_RST ##[1:20] `CORE_RST;
endsequence
property reset_detect;
@(posedge XIN) $rose(RESET_START) |-> ##[1:20] core_rst;
endproperty
rst_detect:assert property(reset_detect) begon
  $display("rst_detect success");
end
else begin
  $display("rst_detect fail %t",$time());
end

最近碰到成功的assertion在波形中不显示成功的情况,只显示失败,但是“rst_detect success"也能正常打印出来
就是在波形文件里不能显示该断言成功,略苦恼,请各位大神指点

assertion时刻

assertion时刻

网友:
可以在编译时添加选项-assert enable_diag,会在仿真结束生成断言log文件,应该有助于debug。另外将鼠标点到断言失败箭头上应该也会显示该断言从何处开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说的编译选项可以试试,让assertion更清除,单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当前的断言失败,而是成功了却不能再波形上显示出来,而且dve工具中也有统计当前的所有的断言状态,比如失败多少个,成功多少个,未完成多少个,这里明确执行到成功的断言也不在这个断言统计中,这才是让我觉得的费解的

网友B(2018-06-07):
这个应该是工具的问题。我猜想你应该是既用了candence的工具,也用了synopsis的工具。
你complier用的是irun?
看波形的工具是verdi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只是用了vcs编译仿真工具,应该只是工具问题,我写的别的简单的测试平台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,感谢你的回答

网友C(2021-09-08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工具的问题。我猜想你应该是既用了candence的工具,也用了synopsis的工具。
你complier用的是iru ...

我目前公司用的irun_verdi, 在波形上关于断言的信息都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目前公司用的irun_verdi, 在波形上关于断言的信息都不显示

我也用的也是 irun_verdi,卡在断言

网友D(2021-10-08):
请问一下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,用的是vcs+verdi

网友:
请问一下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我用的是vcs+verdi

网友(2022-04-07):
是Verdi中的设置。参考Verdi手册中如下图所示章节的设置。

网友E(2022-05-25)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,用的是vcs+verdi

在./simv 后面加上  +fsdb+sva_success ,,dump波形时加上 $fsdbDumpSVA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./simv 后面加上  +fsdb+sva_success ,,dump波形时加上 $fsdbDumpSVA

Thanks a lot.

网友(2022-07-07):
我刚开始接触SVA,请教一下要怎样才能在dve中看到断言的箭头波形呢?我写好了断言,并添加了$fsdbDumpSVA(), 但在verdi中直接去拉断言的信号,看不到波形,提示信号不存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