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/Vivado有没有条件编译的预定义?

楼主(2018-05-03):
类似下面的代码,可以在工程里预定义一个`define来选择使用什么代码

`timescale  1 ns/1 ps

module test
(
    input   wire                clk,
    input   wire                a,
    input   wire                b,

    output  reg                 c
);

always @ (posedge clk)
begin
    `ifdef TEST
        c <= a;
    `else
        c <= b;
    `endif
end
endmodule

网友:
Vivado 可以定義一個.v 或.h ,include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方法看到过

网友:
vivado 可以使用verilog_define 就可以,在synthesis里设置,或者TCL脚本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