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帖:半带fir滤波器

楼主(2018-05-03):
有大神用verilog设计过半带fir抽取滤波器吗?小白求问设计思路

网友:
fir滤波器会吗?

网友:
按照设计FIR的思路去做就行,不过截至频率一般在fs/4左右,通带看信号要求,matlab生成系数,然后量化为定点系数,导入到 FIR IP里就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fir不会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fir不会做,而且如果要自己写不调用IP核怎么做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使用matlab 的fdatool工具生成滤波器系数,包括阶数,衰减,截止带,通带,等,将生成的系数导出来,在matlab中转成定点,至于在FPGA中是不是自己写,感觉不重要,调IP核更方便些,自己写也要区分是不是流水结构,总之就是信号跟这些系数的乘加运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