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D类功放中积分器传输函数推导

楼主(2018-05-03):
在一篇论文中看到如下关于积分器的推导,但是觉得有两点不对
1. 这个积分器已经标明是OTA,那么应该是Iout/Vin,但是公式中却是Vout/Vin
2. 还有就是按照公式的思路反馈引入了两个反馈电阻,那么计算传递函数的时候也应该加入外围反馈的变量也就是VPWM和Vin,但是传递函数却没有。
求教传递函数的推导方法,求大神解答

楼主:
之前的图片没放上去,现在更新,求大神帮助!

楼主:
请大神帮忙!

网友:
OTA主要是为咯说明有current driving capability,不会因为外面有capacitor从而导致被slew rate限制吧,从整个结构上来看这个就是一个error amp再加上capacitor组成一个二阶积分器,可以参照leading lag compensati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网上搜了下你说的是超前滞后补偿?请问是否有相关参考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eetop就有很多啊,这个是switching regulator最基本的补偿方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