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求助】Cadence Assura 工具跑LVS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8-05-04):
各位大神好!      求助一个问题,我在用cadence Assura跑一个很简单inverter的LVS(DRC已过)时,总是failed,下面几张图是我的初始设置、结果等等。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跑不起来呢?

初始设置

初始设置

有这些error

有这些error

楼主:
report中说RSF有错误?RSF文件不是一开始就自动生成的吗?

网友:
看一下rsf文件中是否有include语句, include语句的文件名和路径是否正确?  可能是include的文件名路径不对造成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似乎没有看到include语句

第一页

第一页

最后一页

最后一页

这两张图是RSF文件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,蓝色部分区域是compare文件(占整个rsf文件的绝大部分),但是没看到有include语句。。。。

网友:
所有文件是fab提供没有任何更改的吗?

网友:
错误是出在rule文件中的,我猜是哪个必须的switch没有打开,你得看看rule deck 中的read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