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读写速率不匹配而且不能中断的异步FIfO如何设计

楼主(2018-05-04):
在做一个CPRI转JESD204B的设计。物理层链路层均使用Xilinx Ip,现在要解决数据跨时钟域的问题(CPRI IQ速率153.6MHz JESD是122.88MHZ 都是16bit).CPRI数据是10ms的连续帧,发完一帧停顿一段时间再发下一个10ms这样子。可是10ms内不能间断。
将CPRI RX通过一个FIFO连到JESD TX,反之亦然。
由于读写IQ速率不匹配而且10ms数据量太大(FIFO深度要308000)超过Xilinx FIFO 上限了,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跨时钟域传数据 而且收发在10ms帧内不能中断的问题呢?

网友:
拼FIFO行不行?

网友:
选择更多block ram资源的FPGA型号,或者外置高速双口RAM芯片

网友:
如果是读写带宽不匹配,中途数据有不能断。也许使用握手的方式可以实现。FIFO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跨时钟域的结构,不过FIFO还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,比如,在写FIFO的时候,FIFO可能被写满,而在FIFO为满的时候,就不能再向FIFO写数据了;FIFO为空的时候,就不能从FIFO中读取数据。所以如果读写两个方向带宽不匹配,而又不允许读写数据中段,这可能就不适合使用FIFO了。如果读>写,那么FIFO始终会出现空的情况;如果写>读,那么FIFO始终会出现满的情况。增加FIFO的深度,只是推迟了空满到来的时间而已。而使用握手的方式则不会出现不能写或者不能读的情况。不过使用握手的方式,数据的准确性就不能达到100%的不丢失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厉害了

网友:
看来得DDR

网友:
CPRI IQ速率 153.6MHz JESD是122.88MHZ 都是16bit
要么再加一片DDR,做单位时间吞吐量的匹配。
也就是CPRI 16bit, JESD32bit。。

网友:
高速时钟写入RAM,然后异步FIFO从RAM读数据。或者高速时钟串行写入多个异步FIFO,低速时钟并行读出做带宽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