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OC 里 晶振和PLL 分别发挥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8-05-04):
晶振 和 PLL 都是产生时钟的部分。但是两者有什么区别?
现在一个SOC里需要几个 PLL 或晶振?

网友:
晶振提供一个比较低频稳定的clock, pll将其倍频成高速,超高速的clock。
一个SOC里面具体有几个晶振和几个pll这个不是固定的,与具体功能相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2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