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振荡器后仿结果不起振

楼主(2018-05-04):
我用Cadence 设计了一个毫米波振荡器,并绘制了版图,也通过了验证,但是前仿结果正常,后仿结果振荡器不起振,结果如下:
图中Outa是后仿结果,Outb是前仿结果,有没有知道原因的,急需求解,在线等ing

网友:
没给结构,如何能确定问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办法给具体的,这里不方便,只有下面的

网友:
wow, 毫米波振荡器,频率是?

网友:
把仿真的最大步长设得小一点试试看

网友:
精度提高,给个启动信号

网友:
前仿结果正常,后仿结果振荡器不起振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29GHz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试过了,没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之前就是通过减小maxstep,现在利用这个手段没用了

网友:
检查关键节点电压。不起振可能是有漏电。没电路不好说。

网友(2019-03-29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我遇到了和大神一样的问题,也是前仿性能良好,30G左右,后仿不起振,请问大神解决了吗?步长什么的也都试过了,没用

楼主(2019-04-29):
应该是寄生电容太大的缘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