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仿真问题

楼主(2018-05-04):
现在有一组电压电流数据,如何把他做成一个元器件供HSPICE仿真?

网友:
这个问题高级,顶一下,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不是如何仿真的问题,是如何建立器件模型的问题。

网友:
或许可以试试这个
Diode Lookup Table (vs. Model)
In HSPICE you can use the diode lookup-table values in a G-element (VCCS)
as a PWL table. Here is a simple netlist using the lookup table values in a Gelement:
.option post
Gdiode 1 0 PWL(1) 1 0 -2.2v,-1a -2v,-1pa .3v,.15pa
+ .6v,10ua 1v,1a 2v,1.2a
V1 1 0 2v
.op
.print i(*)
.tran 1n 10n
.end
The only limitation is that the maximum number of I-V value pairs for a PWL Gelement is 10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