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输入共模范围仿真中,为什么这个斜率的倒数是CMRR?

楼主(2018-05-04):
2中为什么这个斜率的倒数是CMRR?第3步,怎么把CMRR转成波特图?

网友:
斜率=ΔVout/ΔVin,Av(DM)=1,Av(CM)=斜率,CMRR=Av(DM)/Av(CM)=1/斜率

网友:
根据定义很容易理解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斜率的倒数怎么画出来呢?

网友(2024-03-06)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算,caculator里怎么画出来?

使用1/x函数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