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助,怎么使用hspice对verilog a 进行仿真

楼主(2018-05-04):
本人使用verilog a写了鉴频鉴相器的程序,想用hspice进行仿真,但是.sp文件不会写,在论坛里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,求各位大神指导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看的吗?

网友:
.hdl 'path to verigla file'
调用va模块, 详细方法请看hspice文档. 在advanced simulation文档下有一章是 "using veriloga"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我看了,但是它只有基本的格式之类的,我想问的是具体怎么加激励进行测试呢?

网友:
va模块的调用类似于subcircuit, 比如一个va端口定义为
moudle va1 (in1, in2 )
调用时为
xdut vin1 vin2 va1
加激励为
vin1 vin1 0 ...
vin2 vin2 0 ...

网友(2022-04-03):
#4 is very good answ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