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AP可以添加外部的模型么?如何添加

楼主(2018-05-04):
ICCAP除了软件内部自带的模型外,可以添加外来的模型么,我有厂家给的lib为后缀的文件,可以用hspice仿真,但是不知道能否把这个文件中所含的模型添加到ICCAP中,有大神了解么?

网友:
我也想用外部的模型,楼主解决了吗?求指导

网友(2019-02-22):
可以直接选择tools/select simulator  选择hspice就可以运行了,器件建模时,记得网表用spice的格式,不要再用ADS的格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