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tre怎么初始化输出

楼主(2018-05-04):
各位大佬,我想请问一下,要对下图所示电路进行动态噪声分析,文档中提到的操作步骤噪声信号NOISE 通过一个电容CNOISE 施加BIT CELL ST1 端上。测试时,所有传输门关断,将ST1 点初始化为0vST2 初始化为1.2v施加NOISE信号,扫描CNOISE 的大小,直至ST2 端翻转。电路中ST1和ST2都是输出pin,我怎么进行初始化啊?我用的是specter仿真。困扰了一天多了,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试试在ADE里面点击菜单
simulation -> converagence aids -> initial condition
然后填写初始电压, 然后在电路中选择节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已经调试成功,太感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