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alibre lvs出现未定义的问题

楼主(2018-05-04):
本人在calibre LVS验证时,出现 “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: Viapad”的错误,在论坛上找了类似的问题,但都是在PEX提参的时候才出现的问题,我也试了把LVS中定义层的语句放到前面,没有解决,所以想请各位大神帮忙指导。

网友:
注意检查一下 #IFDEF 的条件语句, 你虽然看到它这个变量定义了,但是,它是在#IFDEF的条件下定义的,与使用时的条件不一样,因此出现了UNDEFINED Layer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是的,那个变量就是在#IFDEF的条件语句下定义的,请问一下具体该怎么解决呢? 而且提示的错误是在664行,但那个变量又在660行,这个应该没关系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 你只需要找到 //#DEFINE XXXX 这个变量的语句,把前面的注释符号放开就表示这个变量被定义了,就可以使用了。其中xxxx就是你说的#IFDEF的那个变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是没有注释了的,但还是那个错误。下面是定义的语句,麻烦了

网友A:
你在calibre code中需要找到 RDL_N_PASS_A 这个变量的定义,把这个变量的
#DEFINE RDL_N_PASS_A   这个语句找到,然后看这个语句前面是否有注释符号 //, 如果有,把注释符号去掉。

网友(2020-07-21):
引用 网友A:
你在calibre code中需要找到 RDL_N_PASS_A 这个变量的定义,把这个变量的
#DEFINE RDL_N_PASS_A   这个语 ...

为什么都被注释了,为什么默认不是打开的?

网友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。
ERROR: Error RES2 on line 7992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-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: ERC_ESDBJT_FLTPW.
但是对别的IP,CalibreLVS 还是Okay了。
我还没找到解决的方式。
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么?
请各位大神帮我这个忙。

网友C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。
ERROR:Error RES2 on line 7992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-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: ERC_ESDBJT_FLTPW
但是对别的IP,CalibreLVS还是 Okay 了?
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
你们解决好了么?

网友D(2021-12-14):
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?是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22-06-15)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?是怎么解决的

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

网友(2023-04-10)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。
ERROR:Error RES2 on line 7992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-undefined layer name ...

求问解决了吗

网友E(2023-07-24):
这种情况有可能你改东西的时候,尤其是#define 后面的配置,哪个字母拼错了,导致下边的整个语句乱套了。
比如“#DEFINE RC RUN TRUE”打成了“#DEFINE RC RUN TRUE”,就会出现。

网友:
请问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?

网友(2024-04-25)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情况有可能你改东西的时候,尤其是#define 后面的配置,哪个字母拼错了,导致下边的整个语句乱套了。
...

谢谢 已解决

网友F(2025-04-27)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情况有可能你改东西的时候,尤其是#define 后面的配置,哪个字母拼错了,导致下边的整个语句乱套了。
...

这两句话 是一样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两句话 是一样的啊

哦哦没注意,大致就那个意思,单词拼错了就都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