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RC寄生参数提取求助

楼主(2018-05-04):
在进行TSMC28nm的后仿真的时候,采用的Calibre + QRC的方式进行寄生参数提取,现在遇到如下问题,求助大神!!!!跪拜!!!!Forking: agdsPrep -V -rundir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 -outdir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 -sch -df2 -e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.gds.mapesign.alm,Design.ilf -pl Design.ports -mcell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/Design.mcl -d Design.devtab -l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rc/rcx/lvsfile -w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/INV2_XZS_ADC.hcl: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/Design.hcl,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hcell_qci: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/Design.dcl -i Design.ixf,Design.lph,Design.sphesign.gdx -n Design.nxf,Design.stlesign.gnx -s Design_pin_xy.spi:Design.xcn,hccidtmfile
Forking:  /usr/eda/cadence/EXT152/tools.lnx86/extraction/bin/64bit//capgen -techdir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rc/rcx -lvs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/Design.xcn -p2lvs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rc/rINFO (LBMISC-215205):
***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Techgen -trans VERSION 15.2.3 Linux 64 bit - (Sun May 15 17:41:57 PDT 2016)  ***

INFO (CAPGEN-41199):

Techgen -trans results will be written to directory: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

ERROR (CAPGEN-41442): process layer 'poly' : number of sheet_res values is not equal to the number of extraction layers

INFO (RCXSPIC-27150): The following forked command failed.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for assistance.
/usr/eda/cadence/EXT152/tools.lnx86/extraction/bin/64bit//capgen -techdir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rc/rcx -lvs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/Design.xcn -p2lvs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rc/rcx/qrcTechFile -reseqn -sw3d -length_units meters -cap_unit 1 -cap_ground_layer psub -blocking qrcgate:0.001,poly,active,FOX -blocking tndiff:0.001,active,FOX -blocking tpdiff:0.001,active,FOX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

cx/qrcTechFile -reseqn -sw3d -length_units meters -cap_unit 1 -cap_ground_layer psub -blocking qrcgate:0.001,poly,active,FOX -blocking tndiff:0.001,active,FOX -blocking tpdiff:0.001,active,FOX /home/wsn/xiezs/AAA_TSMC28nm_Test/query_output/Design
ERROR (LBRCXM-644): Bad return status from RCX script generator. 0x100

INFO (LBRCXM-709): *****  Quantus QRC terminated abnormally  *****

网友A:
报错的意思是: 在qrc的工艺文件中,有一个poly的layer,但是在calibre的lvs文件中,有多个layer同时对应于这个poly layer,因此,你需要修改qrc_cmd的语句:

process_technology -technology_directory "xxx"  -technology_layer_setup_file  "layer_map"

在layer_map中,写上:

pro_layer=poly   ext_layer=xxx  sheet_res=7.0
pro_layer=poly   ext_layer=yyy  sheet_res=7.0
pro_layer=poly   ext_layer=zzz  sheet_res=7.0

其中xxx, yyy, zzz是calibre lvs文件中poly对应的layer,可能有多个layer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!!!后来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呢。已经解决啦!!!!非常感谢!!!!

不过,现在有新的问题,还需要请教一下您呢,现在后仿真基本已经跑起来啦,但是报错为:

   ERROR: Failed to open /home/Calibre_QRC_new/query_output/Design_total/extview.tmp 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
INFO (LBRCXU-111): Warning /usr/eda/cadence/IC617/bin/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

INFO (LBRCXU-112): Warning Status 256

INFO (LBRCXU-113): Warning QRC execution terminated

*****  aveng fork terminated abnormally  *****

我实际的工作路径下是有这个文件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已经解决啦!!!!是服务器自身的问题!!!!非常感谢您:)希望有机会多向您请教相关的问题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,现在我需要修改工艺文件里面的一些参数,应该从哪方面或者那个文件入手呢??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 你要修改的是哪些参数?
       如果是金属厚度、介质厚度等参数,流程比较复杂。如果只是修改电阻的方块电阻值,只需要修改layer_map文件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由于安装的时候采用的是6X1U的工艺,但是工艺厂没有提供对应的工艺文件.ict和qrcTechFile,所以现在只能根据工艺厂提供的5X1Z1U的工艺文件进行修改,应该会涉及到修改金属厚度的问题,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,从哪些地方着手,还望您能指教指教呢: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 在这种条件下,你需要手工书写ict文件,然后通过qrc的工具来生成qrcTechFile。
       首先看ict的语法手册,把手册内容都理解了再编写ict文件, 然后再看qrc的手册中如何从ict运行生成qrcTechFile的过程,这个生成qrcTechfile的过程运行时间很长,大约需要几天的时间。因此必须保证ict的书写正确,如果不小心书写错了,再运行一遍又是几天的时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哦,好的呢,谢谢您的及时回复呀:)
   还有一个问题,我现在折中的方案是采用5X1Z1U的.ict文件和里面的qrcTechFile(工艺厂已提供)文件,暂时用QRC提取了6X1U的寄生参

数,可是av_extracted竟然有40M这么大,而我自己的版图也就是300u*300u的大小,是因为我在编译过程中没有采用2d命令导致的,还是有

可能存在重复提取的可能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先看一下生成的网表文件有多大? qrc输出的网表文件一般是dspf格式的,如果网表文件不大,就应该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早上好!:)谢谢您的回复:),刚刚查看了一下extview.tmp这个文件,12M多,比呈现的av_extracted小很多,我的版图的面积约为300um*300um,90KB,以您以往的经验来看,是否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果。

网友:
qrc_cmd中有选项来控制输出哪些寄生参数,例如:

extract -selection all -type c_only_coupled

   如果写成rc_coupled选项,就会把每一段导线都拆成很多段电阻,文件就会比较大,我估计你用的选项是rc_coupled,因此网表文件按照你现在的大小也是合理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哦,谢谢啦:)刚刚被叫去开会去啦,恩恩,为了抽出来比较精确,都是会抽取R和C的。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复: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自从第一次提取成功后,再次跑QRC的时候,老是报错,错误提示是“Failed to open /../../extview.tmp”,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 你把运行目录下生成的文件都删掉,只保留输入文件,重新运行。可能是上次运行的结果没有删干净引起的。
       或者重新选择一个新的干净的目录,重新在新的目录下运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呢,非常感谢:):):):)^_^ ^_^ ^_^ ^_^

网友(2018-06-25):
回复 网友A:

    Hi, I just ran into the same problem. I used these commands but the QRC gave me another error: Value too large for defined data type. Do you have any idea about this error? Thanks!!

Sorry that I cannot use Chinese in this pc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 你是在运行QRC提取时报错的吗?
       如果是,检查一下lvs 文件中gds的layer定义中 datatype是否超过了256?  超过是不允许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您的回复!
   前面pvs drc,lvs都没有问题。。在QRC-pvs提取的时候报错的。   看了gds,一共用了8个层,都没有超过255。。请问可能是什么导致的报错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现在又QRCtench文件,但是QRC中map文件不知道怎么书写,希望给点建议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Sorry that I have no idea about this. I even cannot solve my problem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请问你提了av_extracted是用来做电源完整性分析吗?你用的什么工具,效果如何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请教下calibre-QRC提取av_extracted视图流程需要哪些步骤操作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请教一下,为什么提出来的extracted_view做后仿真结果差距很大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    你说的后仿真差距很大,是指与哪个结果相比差距很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复,我是提取了一个extracted_view然后进行后仿真发现和前仿真结果差距大,不明确为何,有一点发现是extracted_view中一个电阻的parameter和property值不一样,parameter是pdk里面layout的绘制值,property才是设计值,个人觉得可能是这个导致后仿真和前仿差距大,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器件会显示二个值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   后仿真时器件用的参数是通过calibre code中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,而前仿真时用的参数是pcell中callback函数计算的结果,
二者有差别是有可能的,但是不应该差别很大。如果差别很大,一般是由于后仿真可能重复计算了寄生参数 ,例如: 在版图中有一个MIM电容,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固定的电容值,但是寄生参数提取时把它的两个平板又多计算了一遍寄生电容,这样就会导致结果差别比较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重复计算?pdk会有问题吗

网友(2018-08-06)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一下这个阻值是在那个文件找的?我这边这些是写在p2lvsfile里面的,是否正确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   我看不到你昨天发的另外一个贴子,只看到了, 从p2lvsfile中找到电阻值这个帖子。 这个是对的,看pvlvsfile中的电阻率是对的。
你再把另外一个帖子发送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另一个帖子问题解决了,我这边的p2lvsfile文件中只有几个层次写了电阻值,我想应该在工艺文件里面找下看有没有具体阻值,p2lvsfile和layer_setup.map原理上一样的,一个就够咯吧

网友(2018-09-30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calibre抽取DSPF需要哪些设置。我用calibre抽取的DSPF和QRC抽取的DSPF内容差距挺大的。同为tsmc28工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calibre能代替QRC吗。我看calibre 也有输出为DSPF的选项。但是输出的DSPF和QRC差距挺大的。还请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E:

      可以用Calibre XRC提取寄生参数,其输出格式与QRC类似。 可能二者输出的结果精度有一定差别,
需要事先做一下二个工具针对同一套工艺的精度分析。 具体内容可以看 微信 公众号: microscapes8,
典型比较如下:

网友F(2019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E:

你好,我在用calibre qrc时候生成一个design.sp的网表,用这个可以用来后仿真吗?还有为什么我在virtuoso里面的QRC列表run calibre qrc总是会报错?前面那个design.sp是terminal下生成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你好,我在用calibre qrc时候生成一个design.sp的网表,用这个可以用来后仿真吗?还有为什么我在virtuoso ...

用calibre + qrc可以生成寄生参数的提取网表,你的design.sp可以用来后仿真。
virutoso里运行qrc报错的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calibre + qrc可以生成寄生参数的提取网表,你的design.sp可以用来后仿真。
virutoso里运行qrc报错的 ...

好的嘞

网友G:
你好,请问你用QRC提取的含寄生参数的是网表吗?请问这个与用Calibre的PEX提取的带寄生参数的网表有什么区别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好,请问你用QRC提取的含寄生参数的是网表吗?请问这个与用Calibre的PEX提取的带寄生参数的网表有什么区 ...

有网表,但是也会有对应的可视化的schematic,但是可读性很差!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有网表,但是也会有对应的可视化的schematic,但是可读性很差!

那请问如果是给Liberate软件使用,让它去特征化,应该采用哪种生成寄生参数的方式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那请问如果是给Liberate软件使用,让它去特征化,应该采用哪种生成寄生参数的方式啊?
...

开始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……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开始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……

我的意思就是说,用Liberate对标准单元特征化时,用到的网表应该怎么获取?

楼主(2019-05-31):
引用 网友G:
我的意思就是说,用Liberate对标准单元特征化时,用到的网表应该怎么获取?
...

QRC提出来的应该是spectre的网表,我们用的spectre仿真,你用的Liberate常用的网表是什么呢?应该可以设置输出网表的格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QRC提出来的应该是spectre的网表,我们用的spectre仿真,你用的Liberate常用的网表是什么呢?应该可以设 ...

我给Liberate的Hspice网表,不过他也能用spectre网表。我的带寄生参数的网表是从Calibre PEX中提取出来的,用的 是UMC工艺,结果生成的那个网表是以X开头的,我调用model时仿真,就提示我没有找到N,PMOS的model。

网友(2019-07-05):
您好,请问一下QRC提取之后又怎么查看寄生啊,我原理图上只能看到某些节点的电容,然后电阻都是NA,电阻要去版图中看吗。但是版图上面的电阻要怎么看。电阻两端名字相同的电阻时并联的关系吗

网友(2019-10-11):
   你好,最近在学习calibre+qrc流程,对于各个文件设置什么的有点懵。
   请问有详细教程吗?

网友(2019-11-20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!!!后来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呢。已经解决啦!!!!非常感谢!!!!

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,  IC617/bin/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

您提到服务器问题,请问,是服务器的什么问题,怎么解救? 谢谢!

网友:
/usr/eda/cadence/IC617/bin/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

网友:
请问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,谢谢,/usr/eda/cadence/IC617/bin/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

网友(2020-05-19):
请问大家,qrc 提出来默认是hspice,有没得选项改成输出寄生网表是spectr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ERROR: Failed to open /home/Calibre_QRC_new/query_output/Design_total/extview.tmp 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
INFO (LBRCXU-111): Warning /usr/eda/cadence/IC617/bin/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

INFO (LBRCXU-112): Warning Status 256

INFO (LBRCXU-113): Warning QRC execution terminated

*****  aveng fork terminated abnormally  *****
您好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具体是服务器哪里的问题,您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H(2020-07-02):
顶。 同样的问题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!!!后来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呢。已经解决啦!!!!非常感谢!!!!

楼主你好  我跑drc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使用的  工艺为华力28nm   前面都成功在跑 qrc -cmd时遇到了下面的error,想请教一下。error : cannot open edge_text_met1_reg

网友(2020-08-25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QRC老是Failed的ERROR最后怎么解决了呢~求分享下解决办法

网友(2021-01-08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也遇到类似的问题,请问兄台后面解决了吗,求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顶。 同样的问题

您好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请教下最后解决了吗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在用QRC抽取spef的时候,抽不出来Name map 的信息是为什么呀?各位有遇到过吗?

网友(2021-04-06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具体是服务器什么问题?

网友(2021-06-23):
大大,跑qrc时生成的结果有个dspf和transistor dspf格式,这两个有什么区别,跑dspf个格式说需要一个library cell list file,这个是什么,里面是什么格式,求大大们指教!!!!

网友(2021-10-13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!!!后来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呢。已经解决啦!!!!非常感谢!!!!

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

网友(2021-12-03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!!!后来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呢。已经解决啦!!!!非常感谢!!!!
INFO (LBRCXU-112): Warning Status 256
INFO (LBRCXU-113): Warning QRC execution terminated
*****  aveng fork terminated abnormally  ****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在QRC 的setup页面,
setup dir: 这个选项里面,如果路径错了,就会报上面的错误,一定要确认最后的路径是否正确。
把这个路径填写正确,就解决了问题。

网友J(2022-05-10):
引用 网友I:
楼主你好  我跑drc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使用的  工艺为华力28nm   前面都成功在跑 qrc -cmd时遇到了 ...

兄弟,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兄弟,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

没解决,换别的方式抽寄生了。如果有方案,求学。谢谢。

网友(2023-04-06):
引用 网友A:
报错的意思是: 在qrc的工艺文件中,有一个poly的layer,但是在calibre的lvs文件中,有多个layer同时对应于 ...

侯老师好,我用calibre+qrc抽取qrc的时候报错ERROR (FLTHLYR-103002): File "n50_0hvbn_0dpw_06v_0gate" does not exist.   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K:
学习如何从ict生成qrc文件

网友(2023-05-25):
引用 网友K:
学习如何从ict生成qrc文件

同学习,有结果私一下

网友(2023-11-09):
引用 网友A:
用calibre + qrc可以生成寄生参数的提取网表,你的design.sp可以用来后仿真。
virutoso里运行qrc报错的 ...

这个design.sp文件,在后仿真时,应该在哪里设置呢?或者这个.sp文件,加载到哪里

网友(2023-12-12):
QRC提后仿,spectre 输出格式,最后报错failed,

cat 路径/QRC_netlist/Design.scs |  路径/qrc.TEMPORARY.pipeAdvgen > Design.scs.pipe
路径/qrc.TEMPORARY.pipeAdvgen[1]: spp: not found [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]
cat: write error: Broken pipe
ERROR (LBRCXM-609): Bad return status from RCX run. 0x7f00
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啊?

我去看了这个文件
qrc.TEMPORARY.pipeAdvgen

spp -convert -log 路径/QRC_netlist/Design.scs.log

而我确实在改路径下没找到 Design.scs.log 文档。
这个log文件为什么没生成呢?

网友(2024-06-04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我也是这个错误,但是我不知道服务器哪里的问题,可以请教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个报错 请问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

网友(2024-08-29):
求一份qrc 的flow,怎么跑啊

网友L(2024-10-25):
引用 网友A:
报错的意思是: 在qrc的工艺文件中,有一个poly的layer,但是在calibre的lvs文件中,有多个layer同时对应于 ...

想请教以下prolayer和extlayer是什么含义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想请教以下prolayer和extlayer是什么含义呀?

     prolayer是  ict文件中定义的layer名字。  extlayer是calibre lvs文件中定义的layer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!!!后来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呢。已经解决啦!!!!非常感谢!!!!

  1. ERROR: Failed to open /home/Calibre_QRC_new/query_output/Design_total/extview.tmp 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
  2. INFO (LBRCXU-111): Warning /usr/eda/cadence/IC617/bin/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

Hi 请问这个报错,您是如何解决的?  我看您说是机器的问题。我也遇到这个报错了。

网友(2025-01-13):
想问下如何使用qrc来提取寄生参数

网友(2025-04-23):
引用 网友A:
报错的意思是: 在qrc的工艺文件中,有一个poly的layer,但是在calibre的lvs文件中,有多个layer同时对应于 ...

大佬,请教一下,我qrc跑了几个小模块没有报错,今天试了个top,
报这个不存在
“ERROR (FLTHLYR-103002): File "ngate_0IO2_0over_0hvt" does not exist.”,

我在query_outout的.devtab文件找到个类似的,“ngate_IO2_over_hvt”,但这个名字没有加0。

这个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报错的意思是: 在qrc的工艺文件中,有一个poly的layer,但是在calibre的lvs文件中,有多个layer同时对应于 ...

解决了,对比了lvs文件,因为我lvs文件是当前pdk的,ngate_IO2_over_hvt对应的是nod33hvt_xxx。lvs文件已经舍弃了nod33ll_xxx和ngate_IO2_over的使用。他们的qrc文件没有做配套。把所有相关名字全替换一遍就好了,重点是lvsfile。

网友(2025-08-07):
请问下qrc提取的dspf网表没有instance信息该怎么解决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