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怎样将差分信号转为单端信号

楼主(2018-05-04):
各位大佬,怎样将差分信号转为单端信号呢?老师要我把LC-VCO的差分信号转为单端信号给后面的分频器,可是该怎么转呢?电路图该怎么搭啊?望大神相救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多高的频率?简单的5管放大器行不行?

网友:
balun是不错的选择,还有就是你多大频率

网友:
把LC-VCO的差分信号转为单端信号

网友A:
你并不需要差分转单端,而是需要正弦波转方波(如图所示)。
lc vco差分输出接方波buffer,任取一路方波给divider即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之前回复没内容???

不需要差分转单端,只需要正弦波转方波,用如下电路。
lc vco差分输出两路,任何一路方波信号进入divider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用的有源电流镜差动对,频率在17G-21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任取一路是不是不匹配了呢,毕竟LC-VCO采用的是差分结构的。您说的这一步骤我也用到了,先将振荡核的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,然后再将这个单端信号(正弦波)变为方波。我的频率大约在17G-21G,看您给出的图片是用两级反相器实现的,我们老师也推荐的这样用两级反相器,她说频率高了,管子要尽可能少,可是这样得到的方波已经快不是方波了。该怎么调呢?本人基础知识不太好,刚刚弄这个时间没多长,还有好多不懂的。感谢您的解囊相助,先谢谢你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17G-21G,我最初也提到了巴伦电路,可是老师让我用两级反相器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不知道我表述的对不对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    几个GHz的vco,可以用简单反相器级联正弦波转方波,后面跟tspc类型的divider。至于vco两端不平衡的问题,另一端加dummy即可。
    17~20G这么高的频率,后级divider应该是cml logic。。cml本身就是差分的,因此vco和cml之间也是差分buffer,结构用cml inverter(可能需要LC负载)。cml divider降频(4倍或8倍)之后再双转单转方波+tspc

网友D(2022-09-26):
引用 网友A:
你并不需要差分转单端,而是需要正弦波转方波(如图所示)。
lc vco差分输出接方波buffer,任取一路方波给d ...

您好,我想问一下R和C的取值是如何考虑的呢?

网友E(2023-05-17):
引用 网友D:
您好,我想问一下R和C的取值是如何考虑的呢?

Coupling capacitor =(5~10) *INV input capacitor;

R>>INV output resistance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oupling capacitor =(5~10) *INV input capacitor;

R>>INV output resistance.

非常感谢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