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RC提取av_extracted过程中extview.rul如何编写

楼主(2018-05-04):
求助论坛大神,有谁知道如何编写extview.rul这个文件的呢????有什么经验可讨论的,求助!!!!急急急!!!!

网友(2018-07-03):
需要两个文件,
device and layer control file:extview.rul
transfer property control file:extview.trp

extview.rul
Format:
device symbolName deviceType  recognitionLayer cellName viewName LibName terminal
interconnect connectLayer dfIILayer dfIIPurpose
recognition deviceLayer(or recognitionLayer) dfIILayer
copy layerName purpose(for text layer)
Example:
device nmos M NMOS_RECOG nmos ivpcell TEST D G S B
interconnect M1 teatl1 drawing
recognition NMOS_RECOG  nmos_recog
copy TEXT1 drawing

网友:
顶!兄台你现在写好没?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device <name> <type> <layer> <cell> <view> <library> <terminal 1,2,3...>

网友A(2023-09-16)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请问一下,我用QRC跑后仿,av_extrated数据为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(2024-06-14):
引用 网友A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请问一下,我用QRC跑后仿,av_extrated数据为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...

我也是,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