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双重图形技术

楼主(2018-05-04):
求助,有做过双重图形版图分解的大神吗,我想把我的图形分配到两个mask上,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,是在RVE面板上有操作按键,还是要写个rule文件,如果要写rule文件,能不能分享一下给我呢?谢谢各位大神!

网友:
这个拆分的rule 是fab 给的啊,在design rule 里有,而且DRC 本身也会check 是否存在拆分不开的情况。
如果你说的是10nm 以下的工艺,这个需要designer 自己拆分,virtuoso 也提供相应的coloring 的工具。
我不知道你为啥要自己写?你确定你们自己定义的拆分方式,fab 能接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主要是做毕设,没有学长带,很多东西不知道在哪里找,关键是学长们的论文对这里的描述也不是很多,好迷茫,您要是有类似的简单的rule,如果可以的话,可以分享一份给我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这个好像就是简单地把版图拆分成两个并进行颜色分配模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像就是写个算法着色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用skill 写吧。virtuoso 自带着色功能,不过要用最新版的virtuoso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试试吧,谢谢大神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