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中的ESD说的一欧姆原则具体指的是什么

楼主(2018-05-04):
谢谢指导

网友A:
ESDring电阻不超过1欧?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指导,我想问下具体的情况

网友B:
bump到二极管的 OD 的电阻?  如果是, 确实有rule查这个,我们一般尽量follow 0.1ohm的。

网友:
没听说过

网友:
PERC查的,指IO pad到ESD通路以及V/G pda到esd的通路的阻抗吧。,差不多这个意思。

网友C:
楼主讲的应该是在说PERC P2P check 吧. 主要在check io bump to P/G pad and mos gate ESD 路径的阻值

网友:
bump到ESD通路电阻不宜过高,电流优先流经阻值低的通路,如果电阻太大ESD的作用有可能不能发挥

网友(2022-01-14):
引用 网友A:
ESDring电阻不超过1欧???

这个1Ω的原则具体搞清楚怎么回事了吗?期待回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讲的应该是在说PERC P2P check 吧. 主要在check io bump to P/G pad and mos gate ESD 路径的阻值 ...

这个阻值是指得从bump到IO pad的阻抗呢?还是指power ring上的general IO到power IO的阻抗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ump到二极管的 OD 的电阻?  如果是, 确实有rule查这个,我们一般尽量follow 0.1ohm的。 ...

对于非电源类普通信号来讲,出于ESD方面的考虑,从bump到IO pad这段RDL绕线一般有阻值的要求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阻值是指得从bump到IO pad的阻抗呢?还是指power ring上的general IO到power IO的阻抗呢?
...

bump到IO

网友(2022-05-27):
楼主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想知道这个具体指什么!

网友(2022-08-27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阻值是指得从bump到IO pad的阻抗呢?还是指power ring上的general IO到power IO的阻抗呢?
...

power 的

网友(2023-09-29):
分为b2b/b2c和c2c,是指直流阻抗,通过设置电平和灌入电流等方式计算阻值

网友(2024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ESDring电阻不超过1欧???

我们项目是最远的ESD 到地PAD  也可以说整个ESD泄放路径的金属线阻不超过1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