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入行做反向提图,很多看不懂,主要是电源类的,有朋友感兴趣一起分析分析吗?

楼主(2018-05-05):
新手入行做反向提图,很多看不懂,主要是电源类的,有朋友感兴趣一起分析分析吗?

小公司没有人讨论,也没有人带

网友:
感兴趣,怎么帮你

网友:
一起怎么分析??你也没上张图什么的

网友:
多猜,多试。

网友:
首先要看工艺 弄好那是衬底  阱区 ,一个器件多种实现方法 横向的还纵向的等,假设->否定->假设—>否定 ->肯定, 根据细节仔细推敲 比如多晶走向,不同线宽 ,如果公司有以前项目 可以参考,没人带 很困难了

网友:
都没人带提图,这公司能搞起来么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有兴趣的朋友加QQ 二九三二三五四二一八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加QQ 293235421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