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前置放大器这两个管子做什么的?

楼主(2018-05-05):
f3为时钟,前置放大器MP8\MP9这两个管子做什么的?怎么增大这个两级运放的带宽啊(除了增大电流)?

网友:
MP8, MP9 以我的看法是相当于两个电阻, 给MP4和MP6的DC Bias, 而MP4,MP6的drain是连着比较器的输入端,相当于给了common mode voltage. 我也在想想,大概看了看。

楼主:
    VA经过C2、电阻、MN17后,应该等于多少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电路没问题的话,MN1/2 没有直流偏置的,考虑应该是消除噪声或失调什么的,MP8/9就是两个共栅放大器

楼主:
回复  typhoon222

   电路没问题的话,MN1/2 没有直流偏置的,考虑应该是消除噪声或失调什么的,MP8/ ...
引用 网友A:

MN1/2是共源级,输入信号的第一级放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