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仿farmat:calibreview;Could not creat cell POR_NOR2 in library CHIP_layout

楼主(2018-05-06):
后仿farmat:calibreview;Could not creat cell POR_NOR2 in library CHIP_layout
1、LVS没有问题;

2、PEX,提取寄生参数时:后仿farmat:calibreview;
设置如下:

RUN PEX之后:

出现的问题:

CIW窗口描述:

请问各位大神,这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?

网友:
你是不是没有相应的电路?xrc需要做lvs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LVS和DRC都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