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如何仿真电感

楼主(2018-05-06):
最新在使用PDK中的电感时,忽然发现不知道电感的大小,Q的大小可以用虚部比上实部得到,但是电感的大小cadence应该如何仿真得到呢?calculator中的表达式又是什么?望大家赐教。

网友:
可以通过仿真来得到,或者直接可以有按钮打印出L和Q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吗?仿真电感的电路不是一端接port另一端接地吗?

网友:
虚部不就是jwL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我想知道电感与频率的关系,calculator计算的表达式是什么呢?虚部除以频率,频率应该是作为一个全局变量吧,但频率的值怎么得到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所以电感值也是变化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电感值是随频率变化的是没错,但不清楚cadence中calculator计算电感值随频率变化的表达式是什么?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    calculator里面的xval函数了解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感谢你的回答!

网友:
用SP仿真看ZM

网友(2021-06-12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具体怎么做呀,前辈,怎么加仿真源,这么搭testbench,纯小白,不知道,望前辈解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另一端接地或者是接port对于求Y11都是一样的,因为求Y11的时候,默认port2是短路的

网友(2021-07-16):
经过上面点拨,对于双端变压器最终汇总如下:
L_pri=((imag(zpm('sp 1 1)) / (2 * 3.14 * xval(imag(zpm('sp 1 1)))))*1e+12)       单位:pH
L_sec=((imag(zpm('sp 2 2)) / (2 * 3.14 * xval(imag(zpm('sp 2 2))))) * 1e+12)
Q_pri=(imag(zpm('sp 1 1))/(real(zpm('sp 1 1))))
Q_sec=(imag(zpm('sp 2 2))/(real(zpm('sp 2 2))))
k=sqrt(((imag(zpm('sp 1 2)) * imag(zpm('sp 2 1)))/(imag(zpm('sp 1 1)) * imag(zpm('sp 2 2)))))

网友(2022-04-12):
1. xval的函数说明和例子:

2. 公式:L=imag(zpm('sp11))/(2*pi*xval(imag(zpm('sp11))))

3. plo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