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st和UVM_ACTIVE一般什么时候才用?

楼主(2018-05-06):
如题如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可宽泛了;
就我知道cast的用处至少在uvm中3个地方都由体现:
1)工厂模式;里面的$cast实现都封装了,所以一般不易察觉;
2)scoreboard当中获取到父类引用的子类对象tr,需要用cast转到子类,你看你的scoreboard当中是不是有一句这样类似的话
if(!$cast(my_tr,tr)) `uvm_fatal(get_type_name(),$psprintf("my tr is not tr type or its extenssion"));3)xaction里面的copy函数,看源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