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MS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8-05-06):
求助各位大神,安装了IC617+MM151+IUS92,想进行混合仿真(AMS),安装AMS的教程想仿真amsPLL.但是在设置ADE的connectRules时候出现下面的提示
“Connect Rules are not found in your AMS installation” 。

附件图片

附件图片

已经在Lib Manager中加载了”connectLib“ 。
求助哪位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和怎么解决的。谢谢。

网友:
建议再多给一点点信息,show一下libmanger的列表
另外在config中应该会有connect的类型选择
不知道您是怎样选择的??

楼主:
这个是Libmanager,其中已经有connectLib

好像config view中没有关于connect rules的设置

网友(2020-02-15):
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

网友A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52281-1-1.html,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的8楼

网友B(2020-10-01)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52281-1-1.html,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的8楼

请问这个是要管理员权限吗?还是在CIW中运行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这个是要管理员权限吗?还是在CIW中运行?

在IUS的安装路径下运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IUS的安装路径下运行。

谢谢,我回头试试。

网友C(2021-03-04):
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按上述方法好像运行不了那个amsConnectLibCompile文件,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21-06-23):
http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o ... 35&pid=10407651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您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按上述方法好像运行不了那个amsConnectLibCompile文件,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...
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您解决了吗?

网友D(2022-03-30):
引用 网友A:
在IUS的安装路径下运行。

请问IUS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IUS是什么?

INCISIVE之前的名字,就是AMS软件的安装目录

网友(2022-10-10):
在服务器里用,没有管理员权限,执行语句的时候得到permission denied,最后出来的
*ERROR* (AMS-2141): The INCISIV installation being used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AMS Unified Netlisting (AMS UNL) flow. To run AMS Unified Netlister, either use INCISIV 13.20-s007 or a later release, or use other AMS netlisters."

网友E(2025-05-15):
cds.lib要定义其路径

网友(2025-06-14):
引用 网友E:
cds.lib要定义其路径

可以具体说说吗

网友:
用interface element设置来代替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