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数字集成电路前端、后端、模拟集成电路都用什么软件?

楼主(2018-05-06):
求问数字集成电路前端、后端、模拟集成电路都用什么软件?

网友:
模拟IC的话,据我观察,RF IC、Power IC、数模混合的都是用cadence virtuoso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了

网友(2019-08-02):
数字前端用Vivado,modsim,后端用design compiler和ICC

网友(2022-11-09):
前段的话,还可以尝试VSC+Verdi

网友:
数字前端还可以试一试VSC+verdi,一般来说可以放在linux系统里来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