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下wire bond和filp chip芯片封装在价格上的差异

楼主(2018-05-07):
各位大牛,wire bond和filp chip芯片封装哪个贵一点?贵多少呢?
谢谢啦~

网友(2018-06-28):
顶上去 也想知道

网友:
你这信息太粗略了,尺寸,具体封装类型,啥也没有,只能告诉你FC比WB贵一倍。

网友:
Flip-chip bonding is typically much more complex and harder to achieve than wirebonding, additionally it has a lower yield. Wirebonding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n flipchip, at the expense of size.

网友(2018-11-23):
一般都是flip chip 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