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reate clock 和generated clock设置在哪儿?

楼主(2018-05-07):
我们的代码产生的clock之后会经过 clock gate, clock buf,那么在create_clock 时,是设置在clock_gate 之前,还是 之后?设置在clock gate 之前会出现 clock buf 的delay 非常大的问题(high fan out造成的),求解

网友:
create clock 在clock gate之前。clock buf delay比较大,因为high fanout,这就是为什么要做CTS,把high fanout分解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对呀,所以在cts 之前, clock 都是 ideal 的?
如果是 create_clock 为啥不能够穿过BUF 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印象中create_clock 之后,这个clock 自带 ideal_network 属性,为啥这个ideal 不能够传递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所以, 如果是真的不能够传递 ideal 的属性,我要手动设置 BUF/O pin 为ideal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