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AD和ESD器件的一点困惑

楼主(2018-05-07):
第一次模拟电路流片,pdk中有ESD devices,这个是否就是PAD,可以直接在上面做bonding的?

网友:
要看實際才知 , 有時要自己 加 pad window 才能 bonding

网友:
正常情况ESD devices 只是静电保护器件而已。而PAD是另做的,他们是两个东西。

网友:
看封装吧,我见过有的pad和esd结果做在一起的,有的pad和esd是两个分开的东西。

网友:
ESD device for ESD protection, PAD is all metal layer for bounding. Please learn more about te chip manufacturing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666666

网友:
你要看他有沒有開窗(PAD層)

网友(2019-10-22):
RSD器件是 属于ESD保护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