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大神讲讲LCD driver的layout和模拟layout有没有明显区别,大同小异吗

楼主(2018-05-07):
有没有大神讲讲LCD driver的layout和模拟layout有没有明显区别,大同小异吗

网友:
显示驱动的输出cell有点像阵列,需要考虑几十几百个拼接后的面积。逻辑控制部分就是analog layout啊,有些还有部分数字模块,算得上数模混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