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zedboard的QSPI启动问题

楼主(2018-05-07):
初次使用zedboard,想问下,如果我只是用PL部分代码,不需要PS部分。那么我想从QSPI FLASH启动的话,可以只用FSBL+PL的bit吗,是否必需PS的elf文件?

网友:
不需要,这样就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我再试试看,之前是提示烧写成功了,但是板子重上电后一直没有代码加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