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2.4G无线触摸(单色、双色、RGB)面板控制方案

楼主(2018-05-07):
2.4G无线触摸(单色、双色、RGB)面板控制方案

一、方案功能及特点

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2.4G+墙壁触摸面板+WiFi无线调光调色温产品,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(不限功率),如 LED球泡灯,LED吸顶灯,LED筒灯,LED灯板等。触摸面板可以直接对LED灯进行控制,也支持手机APP发控制信号给WiFi盒子去控制LED灯,可实现自由分组,灵活控制,方便使用。

(一)1、单色触摸面板功能介绍:

基本功能操作:

A、
对码:触摸面板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,方法如下: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,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,选定需要控制的灯,切断电源 5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4.jpg,该灯将"慢闪三下"确认匹配成功。

B、
当灯与触摸面板匹配成功,可对灯进展控制,各按键介绍如下:

        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0.jpg键:调节灯的模式,共有13种模式循环切换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2.jpg键:白光,按下灯具变成白光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4.jpg键:灯具动态模式时,按下可以调节灯光动态变化的速度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6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小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8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大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0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光的亮度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2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的颜色,可细分到256色,

C、清码:如果房间布局改变,或者使用喜好变化,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匹配,重新匹配前需将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,方法如下:

选定需要清码的灯,切断电源3-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击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3.jpg6次, 该灯将"快闪六下"确认清码成功。

2、双色触摸面板功能介绍:

基本功能操作:

A、对码:触摸面板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,方法如下: 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,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,选定需要控制的灯,切断电源 5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4.jpg,该灯将"慢闪三下"确认匹配成功。

B、当灯与触摸面板匹配成功,可对灯进展控制,各按键介绍如下:

         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0.jpg键:调节灯的模式,共有13种模式循环切换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2.jpg键:白光,按下灯具变成白光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4.jpg键:灯具动态模式时,按下可以调节灯光动态变化的速度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6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小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8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大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0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光的亮度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7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的颜色,可细分到256色,

C、清码:如果房间布局改变,或者使用喜好变化,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匹配,重新匹配前需将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,方法如下:

选定需要清码的灯,切断电源3-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击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3.jpg6次, 该灯将"快闪六下"确认清码成功。

3RGB触摸面板功能介绍

基本功能操作:

    A、对码:触摸面板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,方法如下: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,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,选定需要控制的灯,切断电源 5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4.jpg,该灯将"慢闪三下"确认匹配成功。

B、当灯与触摸面板匹配成功,可对灯进展控制,各按键介绍如下:

         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0.jpg键:调节灯的模式,共有13种模式循环切换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2.jpg键:白光,按下灯具变成白光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4.jpg键:灯具动态模式时,按下可以调节灯光动态变化的速度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6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小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8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大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0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光的亮度,
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31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的颜色,可细分到256色,

C、清码:如果房间布局改变,或者使用喜好变化,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匹配,重新匹配前需将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,方法如下:

选定需要清码的灯,切断电源3-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击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3.jpg6次, 该灯将"快闪六下"确认清码成功。

(二)、新版WiFi 盒子及手机APP

1
新版WiFi 盒子

WiFi 盒子相当于一个信号中转器,把手机发出来的指令,中转后发给灯具,实现对灯的控制,无需复杂操作,所以不需要仔细介绍。

  2、手机APP操作跟触摸面板一样,详见触摸面板。

二、LED电源与模块

三、电源设计注意事项(需特别注意)

1、电源要求

本系统需要恒流或者恒压的电源,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,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*4000)的频率,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,(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,会造成LED 灯闪烁,抖动,调制不良等问题。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,客户需要自己测式),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,反应速度快。(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,效果也很好,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,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,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,效率就高一些)。一般的电源,负极只有一个,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-V-连起来,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些。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,LED-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,V-就是最终的地,这样,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,在低亮度就会效果较好。

2LED要求(小功率)

本系统对LEDVF值要求比较严格,要求LED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,最好是在0.5V以内。如一个6×1WLED 电路,若LED VF 值为3.0V6颗串联为18V,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 18.5-19V 之间。若LED VF 值为3.4V6 颗串联为20.4V,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-21.5V 之间。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。

3、模块供电要求(大功率)

由于本模块是2.4G 高频,客户电源提供给本模块的3.3V供电,纹波一定要干净,可能由DC-DC 或者AC-DC 方式实现。例如,外接36W 灯板,提供给灯板的电压可能是DC 110V-140V 的电压,要产生3.3V 的电压提供给模块供电,可由一个开关电源IC 把电源从140V 降压到16V 左右,再从16V 降到3.3Vlayout 的时候不要把降压部分的地大面积接到DC 140V 的地,也就是不要让电流从降压部分过,不会加载大电流到低压部分去,纹波就比较理想。

4LED驱动要求

本模块鉴于兼容性的需要,不含LED驱动,客户在设计电源和驱动时,尽量让模块远离大电流和开光电源部分的干扰。经验证,模块和电源分开,对于整个电路的可靠性设计是最好的,因为已经把强电和弱点部分的地分开了,这样有利于2.4G 的接收。 2.4G 可调电源,接灯板的时候,客户提供外部恒压电压的大小不一,5W9W12W24W36W 不等,给外部灯板提供的电压可能在12V--140V 不等,这个电源的正极接到灯板的共阳端,COOLWARM 端,由模块出来的信号控制电流大小,调节灯光亮度,对比度。此模块没有LED的驱动部分,需要客户在电源板上自己做驱动部分,根据功率大小,选择相应的驱动IC,可以给本公司一些MOS,或者开关管的型号,我们给出相应的建议,作为参考,实际的驱动效果,需要在板子上验证。

5、对于灯板提供的电源,要求恒压,功率足够,不要超负荷工作,不然在模块调节的时

候灯板会出现突然闪一下,或者亮度变化不明显等情况,实际按照测试为准。如有技术问题,本公司会有专业的工程师配合解决,如需调试,请客户提供,电源,灯板。

五、用户安装注意事项

1.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,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;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,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。

2.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,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。

QQ:3136999497  邓小姐  13560734757

楼主:
2.4G无线触摸(单色、双色、RGB)面板控制方案

楼主:
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2.4G+墙壁触摸面板+WiFi无线调光调色温产品,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(不限功率),如 LED球泡灯,LED吸顶灯,LED筒灯,LED灯板等。触摸面板可以直接对LED灯进行控制,也支持手机APP发控制信号给WiFi盒子去控制LED灯,可实现自由分组,灵活控制,方便使用。

楼主:
继续专注2.4G调光方案,新版触摸控制开关面板,遥控器更加靓眼

楼主:
电源要求
本系统需要恒流或者恒压的电源,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,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(1000*4000)的频率,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,(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,会造成LED 灯闪烁,抖动,调制不良等问题。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,客户需要自己测式),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,反应速度快。(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,效果也很好,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,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,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,效率就高一些)。一般的电源,负极只有一个,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-和V-连起来,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些。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,LED-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,V-就是最终的地,这样,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,在低亮度就会效果较好。

楼主:
LED要求(小功率)

本系统对LED的VF值要求比较严格,要求LED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,最好是在0.5V以内。如一个6×1W的LED 电路,若LED 的VF 值为3.0V,6颗串联为18V,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 18.5-19V 之间。若LED 的VF 值为3.4V,6 颗串联为20.4V,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-21.5V 之间。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。

楼主:
模块供电要求(大功率)
由于本模块是2.4G 高频,客户电源提供给本模块的3.3V供电,纹波一定要干净,可能由DC-DC 或者AC-DC 方式实现。例如,外接36W 灯板,提供给灯板的电压可能是DC 110V-140V 的电压,要产生3.3V 的电压提供给模块供电,可由一个开关电源IC 把电源从140V 降压到16V 左右,再从16V 降到3.3V,layout 的时候不要把降压部分的地大面积接到DC 140V 的地,也就是不要让电流从降压部分过,不会加载大电流到低压部分去,纹波就比较理想。

楼主:
LED驱动要求
本模块鉴于兼容性的需要,不含LED驱动,客户在设计电源和驱动时,尽量让模块远离大电流和开光电源部分的干扰。经验证,模块和电源分开,对于整个电路的可靠性设计是最好的,因为已经把强电和弱点部分的地分开了,这样有利于2.4G 的接收。 2.4G 可调电源,接灯板的时候,客户提供外部恒压电压的大小不一,5W,9W,12W,24W,36W 不等,给外部灯板提供的电压可能在12V--140V 不等,这个电源的正极接到灯板的共阳端,COOL,WARM 端,由模块出来的信号控制电流大小,调节灯光亮度,对比度。此模块没有LED的驱动部分,需要客户在电源板上自己做驱动部分,根据功率大小,选择相应的驱动IC,可以给本公司一些MOS,或者开关管的型号,我们给出相应的建议,作为参考,实际的驱动效果,需要在板子上验证。

楼主:
对于灯板提供的电源,要求恒压,功率足够,不要超负荷工作,不然在模块调节的时
候灯板会出现突然闪一下,或者亮度变化不明显等情况,实际按照测试为准。如有技术问题,本公司会有专业的工程师配合解决,如需调试,请客户提供,电源,灯板。

楼主(2018-06-16):
产品特点:
1、全触摸控制
2、外观舒适、新颖
3、2.4G 通信,通信速率高,延迟时间极短。
4、控制器驱动能力强
5、色彩变换模式多
6、断电自动记忆
7、宽电压使用,DC12-24V
采用无线2.4G 全球 ISM 频段控制,无需许可证,全触摸操作,可在有效范围的任意角落(空旷地方<=100米)进行控制,接口为4线3回路共阳极接法(每路输出电流为6A),通过 PWM 调制,控制 R、G、B 三路可调制出64万色,用有16种自动变化模式,手动调节时,根据需要可触摸遥控器上色环对应颜色得到需要的灯光效果。

楼主:
采用2.4G(2400-2483.5MHz)高频无线遥控控制,具有功耗低,传输距离远,空中通讯速率高,抗干扰性更强等等特点,全球通用。采用RF射频信号,所以遥控器和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,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
。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,功能实用简单。且拥有小夜灯和灯光记忆功能,即关机或断电后重新开启时,灯具会自动保留关机前的灯光状态。

楼主:
具有调光、调色温、小夜灯模式等等功能;在遥控范围内,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无数接收端,即多个LED灯,而且同步性、一致性很好。将不同的灯分到不同的组,最多分4组,自由分组,同时控制或分别控制,在完成控制器和遥控器的系统对码匹配和分组完成后,就可以实现各种功能的无线控制;如果要更改以前的分组,可以清码再配。

楼主:
调色温遥控LED灯系统,采用2.4G高频无线、微触按键遥控控制,具有功耗低,传输距离远,空中通讯速率高,抗干扰性更强,稳定性更高

楼主(2018-07-20):
4、LED驱动要求
本模块鉴于兼容性的需要,不含LED驱动,客户在设计电源和驱动时,尽量让模块远离大电流和开光电源部分的干扰。经验证,模块和电源分开,对于整个电路的可靠性设计是最好的,因为已经把强电和弱点部分的地分开了,这样有利于2.4G 的接收。 2.4G 可调电源,接灯板的时候,客户提供外部恒压电压的大小不一,5W,9W,12W,24W,36W 不等,给外部灯板提供的电压可能在12V--140V 不等,这个电源的正极接到灯板的共阳端,COOL,WARM 端,由模块出来的信号控制电流大小,调节灯光亮度,对比度。此模块没有LED的驱动部分,需要客户在电源板上自己做驱动部分,根据功率大小,选择相应的驱动IC,可以给本公司一些MOS,或者开关管的型号,我们给出相应的建议,作为参考,实际的驱动效果,需要在板子上验证。

楼主(2019-05-15):
2.4G无线触摸(单色、双色、RGB)面板控制方案

一、方案功能及特点

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2.4G+墙壁触摸面板+WiFi无线调光调色温产品,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(不限功率),如 LED球泡灯,LED吸顶灯,LED筒灯,LED灯板等。触摸面板可以直接对LED灯进行控制,也支持手机APP发控制信号给WiFi盒子去控制LED灯,可实现自由分组,灵活控制,方便使用。

(一)1、单色触摸面板功能介绍:
基本功能操作:

A、
对码:触摸面板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,方法如下: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,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,选定需要控制的灯,切断电源 5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4.jpg,该灯将"慢闪三下"确认匹配成功。
B、
当灯与触摸面板匹配成功,可对灯进展控制,各按键介绍如下:
        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0.jpg键:调节灯的模式,共有13种模式循环切换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2.jpg键:白光,按下灯具变成白光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4.jpg键:灯具动态模式时,按下可以调节灯光动态变化的速度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6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小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8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大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0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光的亮度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2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的颜色,可细分到256色,

C、清码:如果房间布局改变,或者使用喜好变化,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匹配,重新匹配前需将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,方法如下:

选定需要清码的灯,切断电源3-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击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3.jpg,6次, 该灯将"快闪六下"确认清码成功。

2、双色触摸面板功能介绍:

基本功能操作:

A、对码:触摸面板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,方法如下: 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,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,选定需要控制的灯,切断电源 5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4.jpg,该灯将"慢闪三下"确认匹配成功。
B、当灯与触摸面板匹配成功,可对灯进展控制,各按键介绍如下:
         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0.jpg键:调节灯的模式,共有13种模式循环切换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2.jpg键:白光,按下灯具变成白光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4.jpg键:灯具动态模式时,按下可以调节灯光动态变化的速度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6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小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8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大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0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光的亮度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7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的颜色,可细分到256色,

C、清码:如果房间布局改变,或者使用喜好变化,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匹配,重新匹配前需将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,方法如下:

选定需要清码的灯,切断电源3-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击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3.jpg,6次, 该灯将"快闪六下"确认清码成功。

3、RGB触摸面板功能介绍
基本功能操作:

    A、对码:触摸面板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,方法如下: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,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,选定需要控制的灯,切断电源 5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4.jpg,该灯将"慢闪三下"确认匹配成功。
B、当灯与触摸面板匹配成功,可对灯进展控制,各按键介绍如下:
         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0.jpg键:调节灯的模式,共有13种模式循环切换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2.jpg键:白光,按下灯具变成白光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4.jpg键:灯具动态模式时,按下可以调节灯光动态变化的速度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6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小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18.jpg键:按下灯光亮度最大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0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光的亮度,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31.jpg键:按下自定义调节灯的颜色,可细分到256色,

C、清码:如果房间布局改变,或者使用喜好变化,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匹配,重新匹配前需将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,方法如下:

选定需要清码的灯,切断电源3-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,在接通电源的瞬间(3秒钟内)点击触摸面板“开”键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3.jpg,6次, 该灯将"快闪六下"确认清码成功。

(二)、新版WiFi 盒子及手机APP

1、
新版WiFi 盒子

此WiFi 盒子相当于一个信号中转器,把手机发出来的指令,中转后发给灯具,实现对灯的控制,无需复杂操作,所以不需要仔细介绍。

  2、手机APP操作跟触摸面板一样,详见触摸面板。

二、LED电源与模块

三、电源设计注意事项(需特别注意)
1、电源要求
本系统需要恒流或者恒压的电源,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,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(1000*4000)的频率,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,(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,会造成LED 灯闪烁,抖动,调制不良等问题。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,客户需要自己测式),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,反应速度快。(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,效果也很好,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,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,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,效率就高一些)。一般的电源,负极只有一个,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-和V-连起来,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些。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,LED-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,V-就是最终的地,这样,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,在低亮度就会效果较好。

2、LED要求(小功率)

本系统对LED的VF值要求比较严格,要求LED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,最好是在0.5V以内。如一个6×1W的LED 电路,若LED 的VF 值为3.0V,6颗串联为18V,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 18.5-19V 之间。若LED 的VF 值为3.4V,6 颗串联为20.4V,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-21.5V 之间。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。

3、模块供电要求(大功率)
由于本模块是2.4G 高频,客户电源提供给本模块的3.3V供电,纹波一定要干净,可能由DC-DC 或者AC-DC 方式实现。例如,外接36W 灯板,提供给灯板的电压可能是DC 110V-140V 的电压,要产生3.3V 的电压提供给模块供电,可由一个开关电源IC 把电源从140V 降压到16V 左右,再从16V 降到3.3V,layout 的时候不要把降压部分的地大面积接到DC 140V 的地,也就是不要让电流从降压部分过,不会加载大电流到低压部分去,纹波就比较理想。

4、LED驱动要求
本模块鉴于兼容性的需要,不含LED驱动,客户在设计电源和驱动时,尽量让模块远离大电流和开光电源部分的干扰。经验证,模块和电源分开,对于整个电路的可靠性设计是最好的,因为已经把强电和弱点部分的地分开了,这样有利于2.4G 的接收。 2.4G 可调电源,接灯板的时候,客户提供外部恒压电压的大小不一,5W,9W,12W,24W,36W 不等,给外部灯板提供的电压可能在12V--140V 不等,这个电源的正极接到灯板的共阳端,COOL,WARM 端,由模块出来的信号控制电流大小,调节灯光亮度,对比度。此模块没有LED的驱动部分,需要客户在电源板上自己做驱动部分,根据功率大小,选择相应的驱动IC,可以给本公司一些MOS,或者开关管的型号,我们给出相应的建议,作为参考,实际的驱动效果,需要在板子上验证。

5、对于灯板提供的电源,要求恒压,功率足够,不要超负荷工作,不然在模块调节的时
候灯板会出现突然闪一下,或者亮度变化不明显等情况,实际按照测试为准。如有技术问题,本公司会有专业的工程师配合解决,如需调试,请客户提供,电源,灯板。

五、用户安装注意事项
1.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,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;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,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。

2.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,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。

楼主:
2.4G无线触摸(单色、双色、RGB)面板控制方案,继续继续

网友(2019-09-19):
这个可以有,加油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