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zedboard的QSPI启动

楼主(2018-05-07):
同样的.MCS,为什么用SDK16.4 Program Flash下载后可以启动,但SDK17.4下载后不行,只是Done指示灯闪了一下就没反应了?

另外,在zynq系列中,下载FLASH不需要选择Flash型号了吗?

新手,期待解答,谢谢!

网友:
不需要选择型号,flash type选择正确即可;第一点不知道你工程具体用了哪些内容,要么操作不对,要么考虑兼容性问题

楼主:
谢谢,我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