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.264视频编解码FPGA解决方案寻求合作

楼主(2018-05-07):
H.264视频编解码是一个数字视频压缩标准,由VCEG(ITU-T Video Coding Experts Group)和MPEG(ISO/IEC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)联合组成的JVT(Joint Video Team)于2003年3月正式发布。H.264标准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同等保真条件下,提高编码效率。这是一对矛盾,既然要求图像不失真,则图像传输的比特数就大,在网络带宽一定的情况下,图像信号传输的速度就快,因此,只有提高编码效率才能实现。

西安银亿电子以逻辑语言为基础编写的,以IP核的形式,在FPGA器件上运行,基于FPGA的解决方案使用FPGA为核心器件,实现H.264编解码的IP核,此解决方案为纯硬件的解决方案,启动时间可以忽略,编解码延迟为固定的延迟,在一定的优化情况下,延迟为所有解决方案里最小值,具体特点如下:

1.支持各种分辨率

视频分辨率配置灵活,最大可支持分辨率由FPGA的面积和资源而定,通过多个core的并行处理,可以很容易的支持诸如4K等高分辨率,单core最大支持的分辨率为4K。支持各种非标分辨率,例如1024*1024等(为了兼容行业标准,分辨率一般为32的倍数,如分辨率不能为32的倍数,需要补齐为32的倍数)

2.支持各种帧率

帧率由分辨率所决定,单核最大可以支持4K/30fps,1080P/120fps。可根据可用硬件资源和客户需求可提供帧率定制,如960P/120fps等。

3.编解码延迟低

在1080P/30fps的情况下,编码的延迟在0.5ms左右,解码的延迟在23ms以下,由编码,传输码流,到解码,所组成的完整过程中,延时在70ms以下。

4.占用FPGA资源小

单核所占的资源中,LUT占用最多,约为29000多个,其他的资源在占用率方面,均比LUT占比小。

5.码率控制灵活

针对特殊场景,例如带宽受限时,可以通过动态调整QP值(图像质量),将码流控制在要求的带宽之下。反之在带宽并不是决定性因素的时候,可以稳定QP值(图像质量),以达到较好的图像质量

6.超长GOP支持

最大可以256帧才编码一个I frame,削减码流带宽高峰,仍保持优秀的容错性。

7.定制性强

可根据实际需求优化代码,提供例如局部QP(图像质量)增强等定制化的修改。

8.应用领域

Ø低带宽下、超低延时的星载/机载/弹载/车载视频数据链;

Ø需要超高清晰度、超低延时的摄像监控系统;

Ø海量视频数据压缩、存储等。

合作方式:1.卖IP core   2.卖图像处理板  3.卖H.264原码
      有需要的可联系:13720751754(同微信)

楼主(2018-06-22):
总有同学希望看到用图中的测试方法来测试编解码的延时,放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,1080P 60fps,sdi摄像头输入,通过sdi分配器分出两路,一路直接进入显示器,另一路经过编码,rtp传输,然后解码后显示,左右画面的差距为大约20ms,和真实画面的延迟大约为100ms(延迟主要出现在sdi摄像头和分配器上),这种方式看似简单,实际误差极大,实在是不推荐使用!

楼主:
H.264视频编解码低延迟xilinx Zynq系列FPGA解决方案资源占比详图如下: xilinx Zynq  xilinx Zynq

楼主:
H.264视频编解码纯FPGA低延迟解决方案演示DEMO
点击以下文字观看.
H.264视频编解码低延迟解决方案配合自组网电台

H.264视频编解码低延迟解决方案多路输入输出

楼主(2018-08-15):
H.264纯FPGA视频编解码解决方案技术又上新台阶;
1080P  30帧,图像采集+编码+解码+显示,系统总延时在0ms~33ms之间(看配图);
人机互助系统应用方案神器!

楼主:
ZYNQ 7035小系统(40mm*50mm),网口/串口/jtag/tf卡一应俱全!

楼主(2020-11-27):
DY-VC-2020-01视频切换模块
1.产品介绍
DY-VC2020支持多种视频信号输入输出的矩阵切换模块。采用XILINX ZYNQ-7020为主要视频处理核心,FPGA外挂DDR3、QSPI、EMMC等常用存储器;
DY-VC2020 支持多接口输入的视频编码模块,视频输入后可实现H.264视频编码后网口输出功能;
DY-VC2020 支持视频叠加、字符叠加、透明显示、画中画、缩放、屏幕截图等功能,可通过串口指令对以上功能进行控制。
2.技术指标
1)   1路3G-SDI输入,满足1080P 60Hz输入带宽;
2)   1路标准PAL输入;
3)   1路CameraLink输入;
4)   1路3G-SDI输出接口,满足1080P 60Hz输入带宽;
5)   1路HDMI输出接口,满足1080P 60Hz输入带宽;
6)    1路CameraLink输出接口;
7)   其他对外接口包括1路千兆以太网、1路USB2.0 OTG、2路RS422、2路RS232、扩展20路IO;
8)   输入电压范围6V~26V;
9)   功耗:2W。
3.尺寸
80*80mm。
4.环境适用性
1)     工作温度: -40℃~85℃;
2)     储存温度: -55℃~90℃。

产品介绍

网友(2021-01-27):
珠海芯思科技有限公司(SiliconThink),依托专业的设计团队(主要成员在数字IC/数字IP/FPGA设计有15+年设计开发经验),承接FPGA项目外包(设计开发),数字IP设计开发。
公司主要围绕自主开发的成熟IP核:H.264编解码器,JPEG编解码器,视频输入输出接口(HDMI/SDI/Camera Link),图像去噪(2D/3D滤波),Central DMA,OSD字符叠加等,承接视频处理类、算法类(AES/DES等)FPGA项目开发。
也承接算法类,AXI/AHB接口类等数字IP的定制设计开发。
项目交流,请联系:info@ siliconthink.cn。
研发经理简介:
sky:2006年电子科大毕业;前Verisilicon Senior Staff Engineer;数字电路前端设计从业14年;主要做视频IP设计(H.264/H.265编解码器设计,JPEG编解码器设计),CNN加速器IP设计。参与7颗ASIC/SOC芯片设计(量产3颗)。目前申请3篇国家发明专利。

楼主(2021-12-23):
FPGA+国产海思asic解决方案
FPGA 型号依据需求任选,海思ASIC 型号为Hi3559。FPGA 完成5 路SDI 视频接收解析,把图像通过MIPI接口传输至Hi3559。FPGA完成图像缩放、图像拼接与图像显示、切换等功能,图像实时显示通过FPGA驱动HDMI接口实现。
Hi3559 负责实现图像压缩、解压,网络接口、USB 接口、CAN 总线接口的实现。Hi3559把需要回放显示的视频解压后通过PCIEX1接口传输至FPGA,由FPGA驱动HDMI接口显示;同时基于Hi3559 linux系统实现的仪表显示视频也通过该接口传输至FPGA,由FPGA驱动HDMI接口显示。系统还预留了Hi3559直接驱动HDMI送显功能。
Hi3559通过USB2.0Hub实现多路USB2.0接口,通过USB3.0Hub复用两路USB3.0接口,一路USB3.0接口供用户使用,一路USB3.0接口转换为SATA接口挂载SSD硬盘,完成数据的存储。 FPGA
视频显示记录板(FPGA 海思3559).pdf (148.35 KB , 下载次数: 5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