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:Graph Based Analysis与Path Based Analysis的区别

楼主(2018-05-07):
请问,使用PrimeTime分别进行OCV、AOCV、POCV分析,各自情况下的GBA与PBA有那些不同点?

楼主:
我只知道 slew 的传播不一样,GBA 中 slew 的传播更悲观,有没有大神知道其他方面的区别,知道一点是一点啊!

网友:
具体原理很复杂,如果有需要我这有PPT,一般情况都用PBA来考虑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想学习一个, 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要就这么一击脱离啊; 我们等着看PPT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单独给他消息,他也不回我,难得想学习一下。